MAX5980未使用的引脚可以悬空么?

楼主(2013-03-12):
用MAX5980输出两路,剩余两路的引脚做悬空还是其他处理?望高手指点。

网友A:
都接出来吧,到时候不贴片就好。省得有什么问题。。个人建议哈

楼主(2013-04-11):
引用 网友A:
都接出来吧,到时候不贴片就好。省得有什么问题。。个人建议哈

你用过MAX5980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