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规则设置

楼主(2013-03-12):
哪位仁兄有关于AD的clerance的高级规则设置, 语法的教程?多谢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700-1-1.html
这里面应该都有的...如果不全的话你在回复我...

网友:
    呵呵,我也是在这里面学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700-1-1.html
这里面应该都有的...如果不全的话你在回复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700-1-1.html
    这里面应该都有的...如果不全的话你在回复我...

斑竹 我的AD10能把这些规则导入,但是不能使能。也就是用不了。这个和AD10不兼容么? 在优先级那里有个enable选项,导入的这些规则,enabled都是没有被选择的。。。鼠标点击选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斑竹 我的AD10能把这些规则导入,但是不能使能。也就是用不了。这个和AD10不兼容么? 在优先级那里有个en ...

    这个我没有试验过呢...这个模版还是我以前使用AD6的时候导出来的...后来使用AD9的时候也能进行导入的...我也就没想太多...现在的AD10我也没有使用...感觉AD9足够了就没装AD10...有时间我去装个AD10试试看....实在不行的话那也只能到时候自己在AD10里面手动设置了...不过我觉得规则设置的语言应该差不多...可以参考这个模版的规则设置进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0700-1-1.html
    这里面应该都有的...如果不全的话你在回复我...

再请教您个问题 对于指定的某一个过孔 ,如下图这个过孔,该如何单独设置这个过孔与覆铜的安全间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有试验过呢...这个模版还是我以前使用AD6的时候导出来的...后来使用AD9的时候也能进行导入的...我 ...

    嗯 确实是和好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有试验过呢...这个模版还是我以前使用AD6的时候导出来的...后来使用AD9的时候也能进行导入的...我 ...

一看斑竹您就是wow爱好者。现在还玩呢么?我上学时候也玩过四五年,很美好的回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您个问题 对于指定的某一个过孔 ,如下图这个过孔,该如何单独设置这个过孔与覆铜的安全间距呢?
 ...

单独一个孔的话设置规则比较麻烦...你可以在每个覆铜的层面在这个过孔旁边画polygon pour cutout来加大过孔到铜皮的距离...这个稍微简单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看斑竹您就是wow爱好者。现在还玩呢么?我上学时候也玩过四五年,很美好的回忆

    呵呵 ...我也玩了好几年...公测开始的...现在已经AFK两年左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一个孔的话设置规则比较麻烦...你可以在每个覆铜的层面在这个过孔旁边画polygon pour cutout来加大过 ...

但是我cutout的出来的都是多边形或者不规则的,出不来圆形的,不知道你那边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也玩了好几年...公测开始的...现在已经AFK两年左右了吧....

老玩家了啊 公测时候我还上高中呢。后来上大学才玩的。 感觉还是60年代更有意思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cutout的出来的都是多边形或者不规则的,出不来圆形的,不知道你那边是不是这样。

圆形的polygon pour cutout画不出来的  只能大致画画圆角正方形....这也是没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