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C508的作用是什么,如图

楼主(2013-03-12):
PIC12C508的作用是什么,如图
信号REScontrol输入,然后呢?

楼主:
是一个小单片机EEPROM,烧入程序后工作。

楼主:
根据REScontrol的状态 高/低,单片机给予PIC508OUT 相应的状态 高/低,CUTOUT相应的状态 高/低。

请问是这个意思吗?
大侠们请多指点。

网友:
最好是有接到其它 IC 的圖,但從訊號名稱來和你的敘述來看,有點像是重置線路(Reset Supervisor),當 U2 收到 RESControl 之後,延遲個數 ms 再從 PIC508OUT 和 CUTOUT 發出去。

不過 Reset Supervisor 也很便宜啊~犯得著用 PIC 實現嗎?

除非 PIC508OUT 和 CUTOUT  的時序非常特別,或是二者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性,需要同一顆 IC 來控制。

网友:
CUTOUT 訊號是用 PIC12C508 的 Pin 5 GP2/T0CKI。

這個接腳可以拿來當 GPIO 或是 Timer Input(計時器輸入) ,如果我推測的重置線路(Reset Supervisor)是對的,它的動作原理如下︰

1. U2 收到 RESControl 之後,啟動 CUTOUT 計時。
2. 延遲數個 CUTOUT 時脈之後再把 RESControl 的狀態從 PIC508OUT 發出去。

前題是 CUTOUT 必須是一個時脈訊號(Clock)輸入。

网友:
之所以用 PIC 當 Reset Supervisor 有兩種可能性︰

那就是這個重置訊號的時序(Reset Timing)要非常的準或是非常的長,Reset Supervisor 通常是利用 RC 充放電,誤差很大。用 PIC 當 Reset Supervisor,時脈快的話可以調到 ms 以下(μs) ,時脈慢的話可以調到數十秒甚至於數分鐘以上(2 秒以上的 Reset Supervisor IC 也不多見)。

楼主:
多谢以上大侠的热情指点!

楼主:
另外,求超级狗 大哥的QQ,有些小的电路识图问题,想继续请教您!

楼主:
或者,求一个硬件工程师的 人多的 QQ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求超级狗 大哥的QQ,有些小的电路识图问题,想继续请教您!

我是貴國鷹派所謂的「台巴子」,沒有 QQ、我們都是用邪惡美帝的 Skype。

楼主:
CUTOUT不是接时钟,看来不是那个作用,是一个电压控制信号

网友:
这就是一个MCU啊。检测输入RES。CUT和PIC都是输出控制。这个看不懂,没道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CUTOUT不是接时钟,看来不是那个作用,是一个电压控制信号

那就是 Reset 時需要有時序順序(Timing Sequence)的兩個控制訊號,之前的推測也有這項。

你這樣線路一塊一塊的貼不是辦法啦!要就大方一點全貼出來,除非你就只要知道到這裏。

网友:
IR-CUT ???

跟紅外線有關的!

家電遙控器???

尿尿沖水感知器???

楼主:
这就是一个MCU啊。检测输入RES。CUT和PIC都是输出控制。这个看不懂,没道理啊。

分析准确,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