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差分线问题

楼主(2013-03-13):
不知大家有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差分线在内层走线的时候,自动跳到表层走线。
  在走线的时候,明明选择的是内层,但通过差分工具走线后,就自动跳到了表层。不知道这样说有没说明白。我的做法是,在第10层先拉两个单端线,然后再走差分。不知道各位大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选择差分工具后按tab键是否有选择|?
好久不用都忘记怎么做的了
可能默认差分从元件开始走线的,内层就排除了
有空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