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电路中的U4像是一个什么器件

楼主(2013-03-13):
    各位侠有谁见过这个电路,这个U4的封装类SOP-6,似乎和电源类电路有关,可搞不清什么样的IC会这样接

网友A:
    Connector ???

    真的是瞎猜!

网友B:
    就是一个双排针,用的时候用跳线帽连接在一起???

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nector ???

哈哈。。。我也是瞎猜。。

就不清楚这个U4这样接有什么意义。查那个9VCB也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双排针,用的时候用跳线帽连接在一起???

    瞎猜!

可以知道的是这个U4的封装是SOP-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是瞎猜。。

    就不清楚这个U4这样接有什么意义。查那个9VCB也查不出来。

    我是覺得 9V 有可能指的是電壓,CB 就不曉得是何意(Connector-Board = Board Connector)?

所才想它會不會是一個 Connector?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覺得 9V 有可能指的是電壓,CB 就不曉得是何意(Connector-Board = Board Connector)?

    所才想它 ...

也有写器件丝印写的是9ECB  782,可是由丝印查型号真是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难啊

    确实有点困难,试着向电源类IC上找了,经验有限也没找到,向电源管理类IC也找了,经验更有限也没有,所以只有向高手请教了。呵呵

网友:
    右侧基本没有功能网络,应该是连接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