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几个帖子里都说先过电容再过晶振呢?

楼主(2013-03-13):
看到几个帖子里都说先过电容再过晶振呢?
我画的板子都是先过晶振再到电容接地的.
有没有人讲解一下!

网友:
有些IC的起振电容的地不是接在GND上的,要先过电容,不过我一般都搁在两层基本部分先后……

网友A:
电容放在后面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了。

晶体一端是in,一端是out.

电容放在晶体和IC中间,正好起到作用,in的信号从IC出来,经过电容后再到晶体。out的信号从晶体出来后,经过电容后再到IC。

网友:
JIMMY老师正解

网友(2013-04-28):
引用 网友A:
电容放在后面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了。

晶体一端是in,一端是out.

其实JIMMY没有解释具体起到什么作用。其实对于IC的时钟信号如果没有很严格的要求的话,放在晶振后面也是可以的,这样电容就只起到负载电容的作用,但这样的对晶振提供IC的时钟信号就没有很好提供滤波的作用,而对于IC要求比较干净的时钟信号的话,就应该经过电容然后进入IC,使IC工作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