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芯片ds1302 读数据的疑惑

楼主(2013-03-13):
程序如下   for循环中 ,是怎么把数据读出来的,比如刚开始i=0,然后value右移一位,右移了最低位不是丢失了吗?这个判断i0口干嘛用?因为在我想来,我觉得应该是先把value最低位读出来,然后再右移的,这样最低位才不会丢失,我的想法对吗?麻烦各位帮我看看啊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uchar i,value;
        rst=0;
        delay(5);
        sck=0;
        delay(5);
        rst=1;
        delay(5);
        write_ds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k=0;
                if(i0)
                value=value|0x80;
                sck=1;

        rst=0;
        delay(5);
        sck=0;
        delay(5);
        sck=1;
        i0=1;
        return value;

}

楼主:
。。。。。。怎么没人啊?路过的留个脚印啊

网友:
DS1302先发送是低位,value右移丢掉的最低位是没有用的。判断IO的作用是取DS1302输出的当前bit的值。你单步跟踪调试一下,很简单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