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不可以直接修改走线的网络?

楼主(2013-03-13):
如题,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了。logic-net log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logic-net logic

谢谢回答。我试了好象不行呢。我是说我以走好的某一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logic-net logic

你说的这种改网络方法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是改变某一根线的网络,比如我移走一个元件,元件移走后,之前元件上的走线就会变成地网络,这时我又想把这根线改回和之前一样的网络,有没有办法???谢谢!!

网友(2020-02-18):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把地铜皮挪走,移走元器件后,走线网络会变成null,直接连到你想要连的网络就变过去了。

网友B(2022-04-04):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比如我移走一个元件,元件移走后,之前元件上的走线就会变成地网络,这时我又想把这根线改回和之前一样的网络,而且移动回去提示PL错误,有没有办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比如我移走一个元件,元件移走后,之前元件上的走线就会变成地网络,这时我又想把这根 ...

可以修改。建议通过SKILL修改。简单快捷。有源码,可自行研究。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8856-1-1.html

但是只有当cline与其他元素有连接的时候才可以修改为该元素的网络,不是随便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