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芯片的作用是什么,如图

楼主(2013-03-13):
求大侠指点,74HC4538D的作用,还有J9 接口是接什么器件的。先多谢了。

楼主:
J9的两个脚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我勒个去,还有这样的。那个芯片和后面的三极管貌似组成了一个桥式电路,可能是驱动一个直流电机什么的

网友:
Q1 / Q1n 和 Q2 / Q2n 是互為反相的兩對訊號 Q3 ~ Q5 四個三極管應該是形成兩組 Totem Port,是用來加強輸出能力(電流)的。

网友:
VCC_IRCUT???

有點像是紅外線遙控器!

网友:
74HC4538 Dual Retriggerable Precision Monostable Multivibrator

它是一個振盪器!

网友:
楼主,DATASHEET自己慢慢看吧,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LIPS/74HC4538D.html

网友:
喔~樓主!你這線路我看懂了。

一直對 IR Cut 這個字很眼熟,上網一查才知道它一般指的是相機的紅外線濾光鏡(IR Cut Filter),通常它需要一個步進馬達(Stepping Motor)來控制。

Q3 ~ Q6 三極管乍看之下是兩組 Totem Port,但兩組 Totem Port 並在一起,就是一個 H 電橋(H Bridge)。

其實,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步進馬達驅動線路(Stepping Motor Driver),J9 接的是一個步進馬達(Stepping Motor),而 H Bridge 可以控制馬達正轉或反轉,進而讓紅外線濾光鏡(IR Cut Filter)前進或後退。

步進馬達驅動線路(Stepping Motor Driver)有人做成一顆 IC 來賣,附檔是天鈺科技(FITI)FP5501 的 IR Cut Motor Driver Datasheet。

http://www.fitipower.com/applicationDetail.asp?lv=1&id=50&prodid=110

楼主:
其實,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步進馬達驅動線路(Stepping Motor Driver),J9 接的是一個步進馬達(Stepping Motor),而 H Bridge 可以控制馬達正轉或反轉,進而讓紅外線濾光鏡(IR Cut Filter)前進或後退。

分析准确,多谢指点!

网友:
但圖中的 H Bridge 有點問題,標準的 H Bridge 上面應該是 3906(PNP)、下面是 3904(NPN),而如果這樣做的話,Gate Control 訊號也要重新安排。

网友:
樓主!你整人喔?

自己都知道,還拿出來考大家。

現在是在上演「大宋提刑官」嗎?

大家憑著殘缺不全的屍塊在辦案!

网友(点评):
把一個產品電路拆成數個問題來發帖,這隻狗兒居然能挖出所有的屍塊,厲害!

网友:
jacklee_47pn︰把一個產品電路拆成數個問題來發帖,這隻狗兒居然能挖出所有的屍塊,厲害!

你...你...你說對了!

楼主:
绝不是考大家,我本身自认是个“半桶水”,我看图觉得有点儿看得明白,但是又不完全理解,所以拿出来跟大家探讨探讨,对于我来说,本身就是在向各位前辈们学习。 经过各位大侠的分析后,我才真正弄明白。   现阶段的我,是属于刚入电子这个行业,对于各位大侠来说,我还是学生。

网友:
下次有电路图!欢迎再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