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5个相同大小的电容来滤波?

楼主(2013-03-13):
为什么要用5个相同大小的电容来滤波?可以只用3个吗?

网友:
减小电容阻抗,又增大了电容容量,帮助了EMI测试和提高虑波效果

网友:
高度限制,不得已要用貼片式電容。

我們的行動產品有這樣做的!

网友:
亲。。。那只是同一个网络。但是在PCB板上的话,是处于不同地方的。比如一个IC有很多个该电源的网络,每个管脚放置一个1UF的电容的话,就需要多个了。它其实不是在同一个地方放置多个电容的。是在不同的地方,只是同一个网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圖有真象!

你看!我們用得比他還多顆。

网友:
同意2楼和5楼,对于你的原理图我更支持五楼,呵呵

网友:
其實沒有完整的線路圖,不能一窺全貌,大家說的都有可能!

网友:
5L说的可能性更大 同一网络多处要用退耦电容时原理图我也都是这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圖有真象!

你看!我們用得比他還多顆。

那是不是再多加几个会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再多加几个会更好?

是!用越多、回扣越多。

网友:
不是 用的越多,相当于电容的容量越大,那某些chip开机时就会造成delay,影响各方面性能。

网友:
    五楼是高人。。。。

网友:
    同意5楼的,不过也还是有同一个地方放置多个电容的哦,看具体情况

网友:
    同一个地方多个不如一个。
    多个地方在电源平面均匀放置也是很好的设计,电源平衡。
    陶瓷电容本身esr就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