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么学习

楼主(2013-03-13):
菜鸟怎么下手学习

网友:
看视频  不明白的就度娘

网友:
我看你注册这么早 不可能是新手吧
学习软件怎么用的话 建议看于博士的视频
http://www.sig007.com/
这里可以下 15.7版本的
先把软件怎么用学会了之后再学习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