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高亮选中的网络?

楼主(2013-03-13):
AD原理图如何高亮选中的网络?类似于pads中那个select net功能,找了半天都没有啊,没这个功能实在看不了图纸啊,求指点

网友A:
pads没使用过...不是很清楚...
AD里面高亮网络操作如下
高亮单根网络只需按住Ctrl键鼠标左键点击该网络的飞线.焊盘.走线.过孔都可以高亮该网络.
高亮多根网络需要按住Ctrl键+Shift键不放,然后依次鼠标左键点击网络的飞线.焊盘.走线.过孔都可以高亮多根网络
高亮的程度在PCB界面右下角的Mask level里面的masked objects factor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没使用过...不是很清楚...
AD里面高亮网络操作如下
高亮单根网络只需按住Ctrl键鼠标左键点击该网络的 ...

你说的是早pcb中,我说的是在原理图中要高亮某个网络,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早pcb中,我说的是在原理图中要高亮某个网络,请高手指点

不好意思...看到标题就没怎么仔细看你的帖子...原理图里面高亮网络快捷键S+C然后选中你需要高亮的网络就OK了...这个会高亮你这张原理图上的所有该网络的连接线....
PS:S+C高亮了该网络以后同时也会选中该网络的所有连接线,所以你要小心操作别因为操作失误而误删了或者别的之类的你又没注意的话那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到标题就没怎么仔细看你的帖子...原理图里面高亮网络快捷键S+C然后选中你需要高亮的网络就 ...

试了一下,可以高亮网络,那如果一个项目里有很多张图纸,不同张图纸之间哟普同名网络,这时候高亮网络是什么快捷键呢?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
原理图中可以按住Alt+点击即可完成高亮操作。

网友:
PROTEL99里面用CTRL+鼠标左键点击该网络的飞线好象不能实现此网络高亮,是不是只能在AD里面才能实现,S+C在原理图中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