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走线问题,求解??

楼主(2013-03-13):
DDR和DSP走线时,蛇形走线怎么使拐角为圆弧?怎么保证走线是等长的?各位大侠,有啥经验没??! |4 n* G8 ^2 M# d% z

网友:
在router中选中一段线,stretch arc或者是在选型卡中tune下将use arc with miter选中

网友:
最基本的教程里都有啊,等长设置网络的长度那个,圆弧有设置蛇形线的拐角角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