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列印预览不能显示彩色,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3-03-13):
AD9列印预览时可以在页面设置中选择单色、彩色、灰阶。我选彩色的时,原理图列印预览还是单色的,但预览PCB时彩色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A:
先用SMART PDF试试看。如果连SMART PDF打出来都不对的话。那肯定是你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SMART PDF试试看。如果连SMART PDF打出来都不对的话。那肯定是你设置不对。

用AD9自带的PDF输出的是彩色的。可是预览是灰色,作为中继图片输出也是灰色

网友B:
预览不重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览不重要吧

要做生产文件。有时候还要跟客户讨论原理图,Layout。之前发给客户的是个彩色的,第二版弄个灰阶的不像样啊。最后只好在同事的电脑上弄了。我自己的电脑还是老样子。

网友:
很少有弄彩色的,一般都是黑白的

楼主:
问题是,Layout可以弄成彩色的,SCH不行

网友C:
转成PDF再打印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成PDF再打印也不行吗?

列印预览不是彩色的,用AD自带的智能PDF输出是彩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