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飞线丢失现象?

楼主(2013-03-13):
本人用的AD10PCB进行的布局,后因为需要老大审核,另存为低版本的5.0版,可在DXP中将其打开发现除了GND以外的飞线全部丢失了,但是管教的电气网络还在,进行自动布线的话还是可以布通的,困惑中?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是不是设置没搞好

网友:
    你在显示那里把飞线显示出来就行了

网友:
    AD偶尔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你显示所有飞线,却有些飞线显示不出来,这是你打开PCB面板,选择nets,然后再显示所有飞线,这时候飞线就都能显示了。

网友:
    PCB面板下应用:From-To Edit状态的时候,是不会显示飞线的。

网友:
    在层设置中将下图中标示处勾上,若还不行,按组合键N+S+A

    你看看这个方法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