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问题

楼主(2013-03-13):
我经理电脑出了点问题,电脑开不起来,大概原因已经初步找到。

如图所示电源IC,输入为12V笔记本电源,输出有四路。两路为3.3V和5V稳定LDO输出。另外两路为2V-5.5V可调输出。

现在测试情况如下。
开机的时候,3.3VLDO只输出2.0V。5VlLDO输出正常,其他两路可调输出没有输出。

于是我外加一个3.3V的电源在不正常的LDO输出端,机器正常启动了,之后所有的电源都正常了,两路可调输出也都正常了。

现在就是开机的时候 LDO3.3V为什么只有2.0V输出?

芯片的资料如附件。

具体笔记本资料稍后上传,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的话。。

网友:
从原理层面分析电脑开不了机的原因。。。高人。。。

网友:
一路电源电压都没有了,当然不能工作了,看看是不是芯片坏了或者MOS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