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与电源地连接线类型问题

楼主(2013-03-13):
如图所示电容的地焊盘与地的连接为什么要用导线连接,而不是采用覆铜覆盖焊盘的形式?

网友:
亲...如果覆铜连接方式改为全连接的话...地网络的焊盘会散热太快...不容易上锡...容易导致虚焊...

网友:
单面全连就好一点,单面的铜皮差。

网友A:
一个是散热过快,导致上锡不方便。
另外一个容易造成立碑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散热过快,导致上锡不方便。
另外一个容易造成立碑现象。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散热过快,导致上锡不方便。
另外一个容易造成立碑现象。

    嗯嗯,明白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