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做封装时如何做方形钻孔?

楼主(2013-03-13):
我们都知道pads做封装时候可以做圆形钻孔和槽型钻孔,今天我碰到一个要做方形钻孔的封装,犯难了....
请教各位仁兄...

网友A:
就这样做啊,要是你想孔是圆的就把slot勾掉,要想外面的是矩形那就把length设比width长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做啊,要是你想孔是圆的就把slot勾掉,要想外面的是矩形那就把length设比width长点

这是 结果

网友:
楼上帮我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做啊,要是你想孔是圆的就把slot勾掉,要想外面的是矩形那就把length设比width长点

我要里面的钻孔是方形的而非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结果

我要里面的钻孔是方形的而非焊盘啊

网友:
不好意思 那就没办法了 我没见过钻孔时方形的

网友:
哪里有方形的钻机啊,只能接近方形的椭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要里面的钻孔是方形的而非焊盘

不是焊盘,直接画板框或2D线。
不过如果你不是开模的话,是做不出方形孔的。

网友C:
先去问问你的工厂好不好做?
好做,你直接画个OUTLINE在那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去问问你的工厂好不好做?
好做,你直接画个OUTLINE在那就行了.

画outline,孔内壁不会被plated

网友D:
大哥 ,看这样做满足你要求不?
  直接PCBlayout的时候画铜(根据你需焊盘样子画)接着画OUTLINE在那就行了,
  如果担心孔内壁不会被plated,那就在OUTLINE周围放过孔,这样电气一点不受影响。

网友:
椭圆做大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 ,看这样做满足你要求不?
  直接PCBlayout的时候画铜(根据你需焊盘样子画)接着画OUTLINE在那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