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做槽型焊盘时开槽如何上下偏移?

楼主(2013-03-13):
我们都知道pads做槽型焊盘时开槽可以左右偏移,今天碰到个开槽要上下偏移,犯难了....
请教各位仁兄.....

网友A:
异形焊盘

网友:
    怎么操作的?

网友:
    画铜皮--关联  就好了

网友:
    转90°  不就可以了啊

楼主:
    画铜皮关联是可以解决,但是这种方法难以掌握槽型孔在焊盘上的上下偏移尺寸。
楼上那位说转90°的完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形焊盘

    感谢回答!
    画铜皮关联是可以解决,但是这种方法难以掌握槽型孔在焊盘上的上下偏移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形

    感谢回答!
画铜皮关联是可以解决,但是这种方法难以掌握槽型孔在焊盘上的上下偏移尺寸。

网友:
    好控啊,再说也没要求那么高的啦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C:
    感觉楼主有点钻牛角尖了。

网友:
    你将孔开好。在焊盘的上下添加copper,然后关联起来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楼主是知道使用铜片关联的方法,
    我想他说是应该是如果想要这个开口上移或者下移。5MM,就不是很方便控制了。
    其实你可以利用格点很好的控制移动的距离

网友D:
    如果要做的很精确或者很方便的话,可以在CAD里画好,在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知道使用铜片关联的方法,
我想他说是应该是如果想要这个开口上移或者下移。5MM,就不是很方便控制了 ...

感谢你的解答!
利用格点的方法很妙!
高手就是高手啊 ,我自己只想到了画copper关联这一步,没想到利用坐标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要做的很精确或者很方便的话,可以在CAD里画好,在导入。

CAD导入的方法也非常好,只是步骤上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楼主有点钻牛角尖了。

下图是我上次做封装时碰到的一个焊盘,方形焊盘里面开方形孔。
当时我是用copper关联,但感觉那样难以把握开槽的上下偏移尺寸。
楼下阿科的格点法及cad导入法可以解决。
可方形孔又怎么做?
.....反正,后来那个封装我是画了个槽型焊盘凑合着替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图是我上次做封装时碰到的一个焊盘,方形焊盘里面开方形孔。
当时我是用copper关联,但感觉那样难以把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招确实狠! 直接挖四孔构一大洞!

网友:
教你一招.
PADS配合AUTOCAD这个软件.
天下神马图形的焊盘全全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
画铜皮关联是可以解决,但是这种方法难以掌握槽型孔在焊盘上的上下偏移尺寸。

你将远点设置在孔的中心,在用铜皮画,不就能用坐标看的很清楚上下和左右的偏移是否正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将远点设置在孔的中心,在用铜皮画,不就能用坐标看的很清楚上下和左右的偏移是否正确了吗

网友F:
这不就偏移了?offset

偏移??

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不就偏移了?offset

大哥,请仔细看题...

网友:
都是妙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