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仪表上开关电源由于外界振动异常的问题

楼主(2013-03-14):
      现在想请教一个关于开关电源的问题,现在公司有一台Sprient TestCenter仪器,在用来测试放在公司桌子上正常工作时,若周围会出现敲打或者振动,会导致整个仪表重启,现象基本每次都会复现.
8 [9 U* e$ c/ A( S      因为仪表是很多年前购买的,如果维修必须要返到美国去维修,比较麻烦.我自己把仪表拆开,拔掉板卡和散热风扇插座,只剩下开关电源和开关电源上的风扇,敲打会出现开关电源上的输出附近的指示灯灭一下,然后又亮,同时在灭的时候伴随有类似继电器簧片的声响,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在敲打瞬间会出现低于12V的情况(正常转化为220V转12V输出),大概为9.5V或者左右值.我怀疑有可能为继电器的问题导致异常,请教下各位高手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