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SER_CON的作用和4066起到的作用?

楼主(2013-03-14):
想求教下,信号SER_CON的作用和4066所起到的什么作用?如图
大侠们请多指点!先多谢了!

楼主:
我知道4066是 E(高电平有效)控制Y 和Z的开和关。

楼主:
但整个电路,4066的逻辑作用是怎么样的? SER_CON起的作用?

网友:
类似于模拟开关。通过SER_CON信号区选择到底是哪路TXD连接到单片机,也就是说单片机同一时刻只选择一路TXD进行处理。。

当SER_CON为高的时候,4066的3E管脚为高,3Y和3Z就导通了。而此时Q1就导通了,2E就为低电平了。那么2Y和2Z不会导通。

当SER_CON为低的时候,4066的3E管脚为低,3Y和3Z不导通。而此时Q1也不会导通,此时2E就会被上啦成高电平,那么2Y和2Z就会导通。

所以总结如下:通过控制SER_CON信号进行选择一路TXD进入单片机进行处理。类似于模拟开关,而SER_CON就是模拟开关的控制信号。

网友:
4066 只是一個 4 路開關(Switch), E = 1 時 Z = Y。

照線路看圖看起來:

SER_CON = 0,E2 = 1、E3 = 0,2Y 和 2Z 相通,而 3Y 和 3Z 不通。

反之 ;

SER_CON = 1,E2 = 0、E3 = 1,而 2Y 和 2Z 不通,而 3Y 和 3Z 相通。

网友:
這個做法看起來似乎是有一個裝置的 UART  RXD,去接了 T89C52 的 TXD 和 CAP_TXD(看名字好像是電容式觸控 IC),用 SER_CON 訊號去決定哪個裝置要傳送資料給它。

因為 SER_CON 用三極管反相後給了 E2,E2 和 E3 只有 01 或 10 兩種可能,所以 C52_TXD 和 CAP_TXD 同一時間內只有一個訊號會和 RXD 連接。

楼主:
明白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