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铜皮可以进行阵列吗?在pads中?求解答啊

楼主(2013-03-14):
 请问铜皮可以进行阵列吗?在pads中?求解答啊

网友A:
阵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阵列不了。

哦,貌似pads不行,是不是protel是可以的 啊,jimmy???

网友(点评):
是的.ad号称史上功能最全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貌似pads不行,是不是protel是可以的 啊,jimmy???

不会用ad啊,连pads,protel都只会简单的操作啊啊啊啊!我是菜鸟啊啊啊!

网友B:
铜皮阵列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皮阵列是什么样?

就是如果说是200个,我排成一行,按照一定的距离啊,5555555555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如果说是200个,我排成一行,按照一定的距离啊,5555555555

设置好栅格,复制粘贴,粘一个摁一下方向键跳一个栅格,粘一下……这样搞起来很快吖

网友B:
没那么麻烦吧,画一个,复制粘贴就是两个,两个再复制粘贴就是四个。。。2的n次方很快就成百上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麻烦吧,画一个,复制粘贴就是两个,两个再复制粘贴就是四个。。。2的n次方很快就成百上千了。

 那个貌似好麻烦的啦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麻烦吧,画一个,复制粘贴就是两个,两个再复制粘贴就是四个。。。2的n次方很快就成百上千了。

那个我还没尝试过哦,谢谢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