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混合pcb中到底要不要分割地?

楼主(2013-03-14):
小弟今天看到一篇文档,说“混合信号PCB设计要注意不要对地进行分割。在电路板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下面敷设统一地。”

不解啊,到底要不要分割模拟地和数字地呢?

网友A:
问这个问题之前,你要理解一下回流的概念。

统一地,还是分割地,事实上在PCB设计上都是在地层进行分割的。

像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个问题之前,你要理解一下回流的概念。

统一地,还是分割地,事实上在PCB设计上都是在地层进行分割的 ...

哇。竟然能让特邀版主回答问题,感激不尽!

不过这个图没看懂,那个GND层是怎么分割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竟然能让特邀版主回答问题,感激不尽!

不过这个图没看懂,那个GND层是怎么分割的呢?

使用 Keepout 来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 Keepout 来分割.

keepout?我看于博士的视频里说是在anti etch层用add line的方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epout?我看于博士的视频里说是在anti etch层用add line的方法啊。。

于博士不会pads

网友C:
    不分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于博士不会pads

    本人新手了。感觉好高深,都不知道pads是什么。先学习了!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就是想让你看下分割的效果塞。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 Keepout 来分割.

KEEPOUT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EEPOUT也可以?

当然可以, 一直是这么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 一直是这么做的.

    那铺地的时候都铺成gn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铺地的时候都铺成gnd了?

是的,  Layout 工程师要求高点, 检查的时候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分好些

    对于纯数字信号或者数模比较独立的, 能不分是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