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铜后添加过孔

楼主(2013-03-14):
请问各位,图中焊盘处为什么要添加过孔,添加过孔有什么规则没

网友:
PGND必须关注泄放回路,泄放路径越短越好,而且最主要是泄放电流瞬时非常大,必须要有非常宽的铜皮(4mm以上最好)和非常多的过孔,不然回路阻抗太高,泄放速度慢你的PCB就有可能被打冒烟。

网友:
均与通流,过孔添加以均匀为主,越多越好

楼主:
过孔和散热有没有关系,如果是高频,过孔的间距和频率有关系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过孔和散热有没有关系,如果是高频,过孔的间距和频率有关系没

过孔和频率是有关系的 频率越高 过孔越密  有公式可以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和频率是有关系的 频率越高 过孔越密  有公式可以算的

在哪里可以找到公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可以找到公式

波长与频率成反比,λ=c/f
过孔间距小于1/4的λ就可以了

网友(2014-02-28):
铜皮上打过孔:
1、为了防止铜皮翘起来,让铜皮更牢靠
2、为了提高过电流的能力
3、为了更好的散热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