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网络都变了呢?

楼主(2013-03-14):
想问一下那个,从一个pcb把所有的都复制到另一个pcb中,为什么网络都变了呢?有什么办法不变吗?求指教啊啊啊啊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做,想复用的话用res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做,想复用的话用resue

除了make  reuse,有木有别的方法呢?请问?

网友A:
我知道的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没有了

   哦,好吧,谢谢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吧,谢谢你哦

网友:
如果PADS 复制不变网络,那用99SE 抄板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