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拓扑结构

楼主(2013-03-15):
2金币
1.   5片DDR地址线拓扑怎么走?
2.   SDRAM地址线是走T型还是菊花链?(客户要求T型)

网友A:
    SDRAM 速度慢T型就可以 速度快才用菊花
DDR的部分看你是要怎麼擺 若能擺成用菊花是最好
    不過因為現在產品都COST DOWN 所以DDR大部分都還是用T型
DDR2以上才建議用菊花方式

楼主:
    5片DDR2地址线T型不好分啊?
    两种拓扑和成本有什么关系?

网友:
    拓扑至少要六層PCB T型四層PCB
    DDR2建議用拓扑 DDR才是T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RAM 速度慢T型就可以 速度快才用菊花
    DDR的部分看你是要怎麼擺 若能擺成用菊花是最好
    不過因為現在產品 ...

    “SDRAM 速度慢T型就可以 速度快才用菊花”菊花链不是比T型更好走线吗?那就直接采用菊花链有问题吗?我感觉这句话是反的。

网友:
    给你上图纸刚好以前做过这样的案例!带ECC功能的。

网友B:
    T型结构,注意地址线的布线!

网友:
    更正一下說法 SDRAM用T型 DDR(T型 or 星型) DDR2星型 DDR3T型
    成本上T型用的層面較少 所以PCB較便宜
星型較貴用的層面較多 所以PCB較貴
    而DDR3因為ADDRESS 有延遲調校功能 所以T型就可
    我講的T型是只有走線一分為二之後就沒分支了 後來DSWS貼的我認知上是星型

网友:
    这个好像也跟实际运行的速率有关吧 速率低一些 好像也可以用T

网友(2013-10-16):
引用 网友B:
    T型结构,注意地址线的布线!

    你这是5片ddr,正反贴?错开了么?如果不是错开,那是通孔么?感觉不可思议啊

网友(2022-04-12):
    1.菊花链
    2.T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