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原理图中怎样设置、自动显示鼠标指到的元件Pin脚信息(Pin脚序号)?

楼主(2013-03-15):
altiumdesigner原理图中怎样设置、自动显示鼠标指到的元件Pin脚信息(Pin脚序号)?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原理图上没必要有这些吧,直接看很清楚的啊

网友:
这个真没注意

辟邪神器啊

网友:
有呀,到 导航,NAVIG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