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面差分线怎么可以拉动一个另一个可以跟着一起走

楼主(2013-03-15):
pads里面差分线怎么可以拉动一个另一个可以跟着一起走  求教大神

网友:
在router里走,把走线先设成差分对,然后设好走线的线宽和线距,按F3就可以走线了

楼主:
走线可以啊,但调整的时候能一起动吗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8012-1-2.html

开启推挤功能就可以一起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