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纹波即噪声该怎么去除?

楼主(2013-03-15):
我用示波器测得的cpu上的1.1v的电压纹波比较大,就是噪声比较大,该如何降低他的纹波呢?

网友:
选用低噪声的LDO或者DC-DC吧  或者加电容试试吧,不行加功率电感

网友:
加大滤波电容值,并采用组合电容滤波方式效果比较好!!!

网友:
    磁珠加电容吧

网友:
    cpu的核心电压一般电流比较大,所以很少有用LDO来给核心电压供电。
首先要找出问题在哪里,一般情况下,由电源管理芯片产生出来的纹波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要调整,应该去调电源芯片的驻点。
    还是一句老话,无图无真相。

网友:
    如果要用LDO的话,注意在LDO的瞬间带载能力和电源噪声,尤其是在工频(50Hz)下的噪声。一般的LDO都会标注100Hz以上的输出噪声,50Hz的不好做

网友:
    CPU核心供电电流较大 用高效率的DC-DC 不要用LDO DC-DC输出端串联合适的功率电感,并联2-3种大小组合的电容,CPU电源输入端也并上几个小容量去耦电容。电容容量根据CPU工作的频率来定。

网友:
纠正个错误吧,纹波是纹波,噪声是噪声哈,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网友:
    纹波说着容易,去掉很难

网友:
首先要保证自己的测试方法是正确的。
测试电源输出端是否纹波也是比较大,看能满足手册要求不,如果不满足可能是电源的控制做的不稳定,在大负载下有问题, 输出电感,反馈参数都是需要修改的。

如果电源的输出,还不错, 那么是芯片侧远端带来的问题,这个就需要你在远端多背一下大电容,从平面的角度考虑,在芯片的VIA/PAD上 焊接一下高频电容。

如果PCB内层走线不好,估计无解,不过测试失误的同学也很多。

网友:
    你这个电压纹波是电源模块(就是最前端的AC/DC)贡献的可能性挺大。
    你可以这样做:先用示波器测量CPU上电压的电压纹波频率,再测量下AC/DC输出的电压纹波频率,是不是一样,如果是的话,就是AC/DC的开关频率了。AC/DC的开关频率用一般的RC或LC滤波电路是滤不掉的,你需要针对具体开关频率设计一个N阶巴特沃斯虑波器或贝塞尔滤波器,就是陷波器来滤除那个开关频率点才行啊

网友:
    PDN设计要全面考虑。
包括电源输出选型。
    电容,电感选型。
可以通过PDN阻抗的仿真来预测。

网友(2014-06-09):
    电源的噪音到底要怎么测试,谁给大家上上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