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Zuken CadStar格式的原理图和PCB如何转为其他格式?

楼主(2013-03-15):
10金币
急急急!老板从英国弄了一个项目回来,但却是用Zuken CadStar设计的。
请问Zuken CadStar格式的原理图和PCB如何转为其他格式?altium Designer格式,protel格式,allegro格式??
有谁知道的!先谢谢了!!

楼主:
再补充一个问题,哪里有可以用的破解版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个问题,哪里有可以用的破解版下载!??

你试过没有呀,貌似可以直接导入AD。

楼主:
我试了一下,AD只能识别CPA和CSA格式的文档,而.91.pcb和 .91.scm格式的文件无法被识别!!
再请教高手!!!

网友:
    pads可以直接转化,试试

网友A:
    可以用cadstar打开.91.pcb和 .91.scm格式的文件,然后保存为AD能识别CPA和CSA格式的文档,但是转换会丢数据的,细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cadstar打开.91.pcb和 .91.scm格式的文件,然后保存为AD能识别CPA和CSA格式的文档,但是转换会丢数据 ...

    请兄台说说会丢失哪些数据。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兄台说说会丢失哪些数据。
    谢谢!!!

    焊盘 绿油,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 绿油,你可以试试。

    谢谢指点!
您说会丢失焊盘、绿油的数据?是不是指封装有很大影响。
据我的理解,在AD中,pad和solder都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定义的,如果格式转换成AD会丢失焊盘、绿油的数据,那也就是说会影响封装咯!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您说会丢失焊盘、绿油的数据?是不是指封装有很大影响。
据我的理解,在AD中,pad和solde ...

亲自试试才知道的,我在纸上谈兵没有实际效果的。转换后多确认下,以免出错。

网友:
    PADS 有转换软件。可以试试。我以前就做过这样的事情。

网友(2020-04-26):
    你好,请问您知道zuken格式的PCB怎么转换成Allegro或者AD格式的PCB吗?感谢!!

网友:
    看您问过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