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yout里怎么不能把2D线改成板框?

楼主(2013-03-15):
1 在layout里新建一个文件之后
2  进入pcb decal editor
3  选取DXF工具导入一个封闭2D线
4  右键select shape选中最外面的边框
5   再右键怎么没有scale选项啊?

求高手指点怎么在layout里制作边框啊?
能否给小弟一份带图的说明啊?

网友:
为什么要选shape呢,直接anything,点下边框,右键试试

网友:
CAD 里面先要设置 封闭线 不然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