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2D线外形变成板框?

楼主(2013-03-15):
在PCB DECAL EDITOR中导入DXF文件,右键选select shape后把最外边线条选中了,再右键却没有scale选项,不知怎么办?

请高手指点!
如果可以能不能给个简单的操作图啊?

网友A:
双击2D line线,选择parent

网友:
在cad里面把线弄成连续型的,然后导入到pads,全选,右键,选择closed,再看看,

网友:
直接放在所以层就好了。 出Gerber ,也就知道这层是板框

网友:
这条线必须是封闭的曲线,在CAD里面整一下吧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我是在LAYOUT里新建一个文件,然后打开PCB DECAL EDITOR ,  再导入DXF文件,选择了select shape ,点属性后没有 OUTLINE 选项。
如图:

没有边框选项

没有边框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2D line线,选择parent

你说的更改是在LAYOUT 里改的,我要的是在PCB DECAL EDITOR里怎么改?

我导入了一个图如下,如果在LAYOUT理得画图工具下导入了,但是不能添加焊盘。  只能在PCB DECAL里导入,但是有不能变成边框?

网友:
1.确保导入的板框是闭合的。
2.不然合并2D LINE后再去转换
3.先把大框设成BOARD OUTLINE,再把里面的小框(螺丝孔,避空孔)设成BOARD OUT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