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如何定义PCB封装的引脚号?

楼主(2013-03-16):
    各位大虾们:小弟在做PCB封装时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如何      快速    重新 定义PCB封装的引脚号?

        一般常规是,右击 select terminals,然后renumbeir   terminals  操作。但是,为何不能选中"renumbeir   terminals ?"
    急求各位大虾们帮忙,谢谢大家,在此祝大家周末愉快!

    terminals

    terminals

网友A:
    要进入Library里面去编辑这个封装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进入Library里面去编辑这个封装才行

然后在选择UPDATA 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