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的光绘文件,在CAM软件里看有短路,不只一个地方,PCB及PCBCAM里面看没短路,...

楼主(2013-03-16):
请教各位:pads出的光绘文件,在CAM软件里看有短路,不只一个地方,PCB及PCBCAM里面看没短路,是什么问题?
可以上传源文件帮忙检查一下

网友:
看了一下,你把菲林文件删除后,从新出CAM资料就好了。

网友:
只要是重新导出GB,我都会先把前一次的GB删除在出。

网友:
避免出现有重复层,或层错误。

楼主(2013-04-24):
请问三楼用的是那个版本的软件,谢谢!

楼主:
我这边出的GB在cam软件里还是看到好多问题,请大哥们帮忙看看,是否有问题,还是我元件版本的问题

P18-V01(改Flash-130416).zip

楼主:
软件版本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在PADS9.3里面画好PCB后怎么运行DRC错误检查?原来我用的是AltiumDesigner非常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