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连线问题

楼主(2013-03-16):
我在根据飞线连接器件的时候,拐弯的线连接处会有个红色的小方格子,这是什么意思?还去不掉。而且下面有“Sketch must end near end of guide”提示,谁懂,帮忙解释下吧。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试了下果然可以,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就是在拐弯处有提示。没意义不必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