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同时装PADS9.5 ALLEGRO163的方法?

楼主(2013-03-16):
有没有能同时装pads9.5 allegro163的方法?,本人装了好多回都不成功,系统是XP SP3的,现在只能装回PADS2007才能共存。

网友:
    可以的,先装allegro,或者把allegro的环境变量放在pads前面

网友:
    我的方法是先装ALLEGRO再装PADS.如果要先PADS的话,你装好PADS后,在环境变里找到“PATH=****”这一项,然后先把路径内容复制起来,等装完ALLEGRO后再把这些内粘贴到新的“PATH=****”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9.5绿色得就行,关键是LIC要对

网友A:
    不管哪个先装,都能共存。
    PADS9.5
ALLEGRO16.5
AD8.3
    我都是随便装。
    系统是WIN7 64位家庭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哪个先装,都能共存。
PADS9.5
ALLEGRO16.5

    16.5和之前的版本不同,16.5开始使用用户变量存放allegro的路径,系统变量存储mentor路径,这样不会打架;之前的版本都是用的系统变量,如果出现mentor的变量在前面,会无法开启allegro。

网友:
    把16。3换成16。5啊

网友(2013-04-18):
    我的llegro16.5也装上9.5试试,装完后报告了,呵呵

楼主:
    多谢大家,我终于装成功了,说说我具体怎么做的吧:
    我是先装好ALLGERO16.3,正常启动,然后装VC,再装PADS9.5,然后依次打开就出现:Capture.exe找不到cdn_sfl401as.dll      allegro.exe找不到cnlib.dll
然后看PATH里面根本就没有ALLGERO的东西,后来我在网上找到,把这些加在PATH的最前面:%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jre/bin;
然后运行成功,都不用重启。我的系统是XP SP3

楼主(2013-06-30):
    %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C:\MENTOR~1\LICENS~1;%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好象装好一个软件后,把PATH 里面的COPY下来,等PADS装好后,再把这些粘贴在PATH里面值的前面。

网友:
    我是WIN7 X64没有出现不能共存的问题

网友:
    没有共存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共存

网友:
    我装的allegro16.6,正常使用;然后又装了pads9.5,发现allegro无法启动,说缺少dll,一看环境变量,path里面allegro设的那些路径,全都没有了,然后我一个一个手工添加进去,至今全部使用正常。
    我想如果在装pads之前,把allegro在path里面设的路径都保存下来,装完pads再追加上去,就不用一个一个设了

    BTW:我全部放在系统变量里面的

网友:
装pads之前,把allegro在path里面设的路径都保存下来,装完pads再追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