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元器件问题

楼主(2013-03-16):
在AD 中自己制作元器件后,放置到原理图中,怎么就不能移动啊??!!

网友A:
你是不是吧它锁定了,双击解锁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吧它锁定了,双击解锁下吧

又重新画一个就可以移动。郁闷,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