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原理图导入AD,Junction容易丢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3-03-16):
protel原理图导入AD,Junction容易丢是怎么回事呀?图1是Protel99SE的原理图文件,图2是导入AD后的原理图文件,R27A与C23A就少了一个Junction;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十字节点在AD中有所改进的
你在99原理图导入AD的时候有个对话框  你注意看一下   注意选择节点形式
在AD中这里有点变化,增加了一种不连接的样式

网友(点评):
对,选择一下是有所变化,这样就可以导入AD中不会出现Junction丢失现象了.谢谢!

网友:
99的原理图导出用AD打开,建议仅供参考。
如果要用AD设计PCB的话,最好在99中生成网表后在AD中对比,绝对没问题。

网友A:
总遇到 朋友说 导入99SE时有丢失节点的问题,之前一直认为是 文档 不规范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因手里没有可供验证的文档来确认,无法判断是什么原因导致,建议遇到丢失现象的网友最好能提供 案例供大家验证...        ?是某些版本有这个现象还是其他原因?

从之前看到的文档 大多得出的结论是 文档编辑不规范导致,但这或许只是丢失节点的原因之一。

建议楼主在做这类转换后,进行新旧文档的网络连接比对(在新环境下比对,如 转换后的文档和之前文档的net对比),以确认转换是否100%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遇到 朋友说 导入99SE时有丢失节点的问题,之前一直认为是 文档 不规范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因手里没有可 ...

案例那我就上传那份原理图,是99SE的格式,你用AD打开就可以发现有一个Junction丢失了。附件为原理图文件,请赐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案例那我就上传那份原理图,是99SE的格式,你用AD打开就可以发现有一个Junction丢失了。附件为原理图文件 ...

从您给出的案例(自动手动节点混用)重新整理总结如下:

(?习惯问题  ?线段重组问题_本质)

关键:养成良好的转换习惯(转换后利用软件的对比功能比较转换前和转换后的文档是否完全匹配)

此类问题网上应该有很多探讨,这次是看到您上传附件后对节点问题做重新的认识(知道了是线段自动重组处理不当导致的节点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您给出的案例(自动手动节点混用)重新整理总结如下:

(?习惯问题  ?线段重组问题_本质)

好详细

网友(点评):
^_^ (这就是楼主上发附件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