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时能不能通过快捷键改线宽???

楼主(2013-03-17):
我的意思是正在走线时通过快捷键改线宽??就像pads的W快捷键一样。谢谢!!

网友A:
    alias w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如上EMN加這行 這樣執行列輸入 w 後面接你要的線寬就行了
    這是16版的指令 15版指令不一樣 不過方法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ias w FORM mini acon_line_width
    如上EMN加這行 這樣執行列輸入 w 後面接你要的線寬就行了
    這是16版的 ...

    谢谢!我明天试试。

网友B:
    在约束里面先把要走的线 线宽设置好
    是不是个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约束里面先把要走的线 线宽设置好
    是不是个好习惯?

    同意这种方法.........

网友:
    学习了,这个快捷键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