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15.5版本能用的skill为什么在15.7不能使用?

楼主(2013-03-18):
15.5版本能用的skill为什么在15.7不能使用?难道是那个地方需要从新设置吗?谢谢!

楼主:
期待知情人士的回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256

是这样的,我昨天刚把软件从15.5升级到15.7,其SKILL的相关设置,包括把菜单加入的allegro editor 中去都是借用15.5的方法。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无法使用。按理来说升级的15.7应该是可以的。所以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没有其他原因导致无法使用。

网友A:
原因可能有很多,要具体分析,LZ列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可能有很多,要具体分析,LZ列举一下

就是用附件所提供的方法。

网友A:
命令行有何显示,“无法使用”具体值的是什么呢,菜单没法加载,还是skill无法载入,或者载入错误?还是调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行有何显示,“无法使用”具体值的是什么呢,菜单没法加载,还是skill无法载入,或者载入错误?还是调用 ...

E- Command not found: grids

楼主:
基本上每个都报没找到

楼主:
难道是skill本身的问题,无法使用

楼主:
不知道版主有没有在15.7版本里面试过能用的 skill吗?我想试一下是不是skill本身的问题。

网友A:
skill没有载入,检查%HOME%\pcbenv\allegro.ilinit和其中的语句  以及语句中skill对应的位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ill没有载入,检查%HOME%\pcbenv\allegro.ilinit和其中的语句  以及语句中skill对应的位置是否正确

我刚才对应了一下,没有什么问题,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相关设这文件。谢谢

网友A:
命令行单行输入allegro.ilinit中的语句  可以执行的话是allegro.ilinit文件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不可以执行的话是skill文件所放位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命令行单行输入allegro.ilinit中的语句  可以执行的话是allegro.ilinit文件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不可以执行的 ...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loginshow.il"

楼主:
搞定了。谢谢。是我allegro.ilinit文件开头的语句skill path编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