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压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18):
我用的芯片是opa548,加的是正负15V电压,为什么负极是对的,而正极显示是0V,请各位大哥给破解一下,多谢了!

网友A:
先貼一下線路吧!

你是怎麼接的?

對不對都是你自己認為,沒有線路沒人知道對不對?

不是我有爱心,我只是把我知道的告诉他,以前可能也跟他一样,现在我也有很多自己不知道了,把自己的理解说出来,其中有错误的大家会帮助我分析的。。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貼一下線路吧!

你是怎麼接的?

就是一个普通的放大,请问能不能介绍一款能把400k频率能放大到20——30V的运放呢

网友:
没有图问个P啊!别信自己的眼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普通的放大,请问能不能介绍一款能把400k频率能放大到20——30V的运放呢

亲。
什么叫放大?有输入和输入大小的才叫放大。你输入不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帮忙选?
如果你需要的放大倍数很大的话,就可能需要采用分级放大。用一次性放大的话,可能会对信号造成失真等问题。。。
放大器:
第一:明确输入?最大值、最小值、频率、信号类型?等等信息。
第二:明确运放的供电电源。你一定要保证供电电源大于你需要的信号输出。
第三:明确输出。输出信号的幅度、最大值、最小值等等。
第四:明确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积。其实也就是明确信号频率、放大倍数。不要使用一个单位增益带宽的IC去放大一个高频率的信号,那样就是扯淡了。
第五:就是一些小细节了。很多运放的其它参数了。比如噪声、输入阻抗、建议的放大倍数、是否轨到轨等等信息。。

還是你有愛心!^_^

网友:
你所谓的正极是指什么? 运放的反向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