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输出脚串接个电解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3-18):
(图片)

网友:
    交流耦合

网友:
    就是交流耦合,用来去除信号中的直流成分,对于容值不同的电容,对于频率成分信号的阻碍程度不一样。这个可以去查信号与系统中相关知识,里面从频谱上去分析比价直观。

网友A:
    功用如二樓及三樓所說,一般是音頻放大線路會串接這麼大的電容(NJM4580M 是一個運算放大器)。

原因是一般喇叭的阻抗是 4Ω ~ 32Ω(以 8Ω 最常見),如果你要讓很低頻的聲音能夠呈現出來,電容就要很大。

    以 100μF 為例,阻抗在 200Hz 時為(一般截止頻率在 200Hz 的喇叭,算是不錯的規格了)︰

1 / (2 x Pi x f x C) = 1 / (2 x 3.14159 x 200 x 100 x 10 ^ -6) = 7.9577Ω(約等於 8Ω)

阻抗匹配的狀況下,聲音能夠完全展現出來。

    交流耦合(AC Coupling)電容的另一個作用是阻絕直流(DC Blocking),因為喇叭線圈算是一個電感,電阻值又很小,有一點直流電壓就會造成很大的電流,會讓喇叭發燙、甚至於燒斷線圈。

    受教了!分析得很完美,又弄懂了一个问题,小小感叹一句:阻抗匹配无处不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用如二樓及三樓所說,一般是音頻放大線路會串接這麼大的電容(NJM4580M 是一個運算放大器)。

原因是一 ...

    分析得很好,但是我想问问,100uF在200hz的时候可以匹配到8ohm,那在400hz,1khz,10Khz的时候呢?这个时侯阻抗不匹配了。播放的效果会是什么的样呢?例如在1k的时候?10k的时候?请你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得很好,但是我想问问,100uF在200hz的时候可以匹配到8ohm,那在400hz,1khz,10Khz的时候呢?这个时 ...

呵~你抓住了我的語病!(剛發完就想到一定有人會來踢館)

    應該是這樣說啦!電容和喇叭串在一起的時候,如果電容的阻抗遠大於喇叭的阻抗,大部份的電壓就會落在電容上面,音頻訊號對喇叭反而起不了什麼作用。這種問題會發生在低頻的狀況下,因為電容的阻抗是 1 / (2 x Pi x f x C),頻率越低容抗越大。

    有人也把這種現象視為阻抗不匹配,和我們傳統認知的阻抗匹配定義不太一樣,但發生的問題是一樣的...輸出功率無法落在真正的負載上。

    如果對這樣的定義有爭議,那就不要用「阻抗匹配」的字眼,但是該用什麼字眼呢?小弟一時也想不起,請各位前輩幫忙想個詞好了!

网友:
    音频信号20-20KHz的正弦信号,需要阻抗匹配吗?我觉得更多的是2楼提到的隔绝直流,防止喇叭线圈出现磁饱和。

网友:
这是音频调音台电路的一部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505-1-1.html

小弟押耳機驅動線路(Earphone Driver),各位看倌請下好離手!

网友:
    电容本身的作用是用来隔直的。因为将直流偏置加到耳机上,耳机动圈会从中间位置移至最边界。这意味着耳机输出的声压将出现失真。同时,消耗在耳机线圈的直流信号造成了能量损失和不必要的热。在极端情况下,这些热可能会永久性损坏耳机。
至于电容容值的选择,超级狗说的不完全对。不应该用阻抗匹配解释,而是应该从低频频响的角度来考虑。因为隔直电容和耳机负载组成了高通滤波器。传统耳机的等效阻抗为32ohm,假设相做到20Hz的低频输出能够在耳机上完美演绎,那么:
    1/2πRC≤20Hz,代入参数可以得到C≥1/40πR=250uF
    而如果用8ohm的喇叭,那么将需要至少1000uF的电容。下图是16ohm负载的低频频响曲线,可以看出,隔直电容越大,低频的频率响应曲线越好。

但是(最重要的但是),,电容容量越大就越贵,而且体积越大。所以实际产品中是不会用到这么大的电容的。一般的家用电子,如机顶盒、DVD等,差不多是用220uF的电解电容。消费类电子就更差了,只会用100uF以下的钽电容,来节约体积与成本,但同时牺牲了低频性能。
    所以,有没觉得你的MP3或者平板,低频再怎么好,也好不到哪去呢?

网友A:
    假设想做到 20Hz 的低频输出能够在耳机上完美演绎
------------------------------------------------------------------

不過這位俠士講得倒沒錯,一般 Audio Amplifier 芯片資料都是教你算到 20Hz,只是一些行動裝置礙於體積或高度會去偷它。

    {: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假设想做到 20Hz 的低频输出能够在耳机上完美演绎
---------------------------------------------------- ...

手机上为了避免217Hz的RF噪声(TDMA noise),一般会把高通的截止频率算到200Hz以后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手机上为了避免217Hz的RF噪声(TDMA noise),一般会把高通的截止频率算到200Hz以后吧?

    大俠跟我之前的觀念一樣!

    後來才發現要濾掉 TDD Noise,一般做法上是要幹掉 850MHz、900MHz、1800MHz、1900MHz 這些 RF 的頻率才對。

    {: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俠跟我之前的觀念一樣!

後來才發現要濾掉 TDD Noise,一般做法上是要幹掉 850MH ...

是这样吗?理论上来说从source上控制会比较好,成本也最低。
但实际上真的处理起来,控制source却是最困难的……
    平时更喜欢用些取巧的方法……剑走偏锋

网友:
lxizj回答的很经典:
再分享一个wolfson原厂的介绍

网友(2014-06-29):
交流耦合这这么大的电解电容吗?

网友:
    多看看  还是有收获的  酱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