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式开关电源中MOSFET寄生二极管

楼主(2013-03-18):
如上图所示(示意图,想象下这个三极管是NMOS哈),我搜了一下问题,说是在开关关闭的时候提供续流,但是有些想不明白:
mosfet关闭时,通过初级线圈的电流减小,其上的电压是上负下正,电流方向依然是自上到下的。mosfet的寄生二极管方向为从源极到漏极,那么看上去更像是稳压而不是续流。况且在做开关电源设计的时候,在初级线圈上会加上RCD电路来吸收这个反向尖峰电压,这个二极管看上去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以上是我的理解,还请版上各位高手批评指正哈。
另外,这个二极管是特意做的呢还是VMOS工艺不可避免的呢?如果需要手工并联一个二极管,其选择依据是什么?网上既有说稳压管的,也有说肖特基的,望版友答疑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是这种MOS管工艺不可避免的,你看看以前开关管用三极管时有加那个二极管没?如上图所示(示意图,想象下这个三极管是NMOS哈),我搜了一下问题,说是在开关关闭的时候提供续流。这是别人胡说,网络上的答案很多要打折的。

网友:
    晕,别人说的是图中的D,那个续流二极管

楼主:
    感谢解答,我说的不是图中的D。而是2楼所说的MOS管中的寄生二极管,网上有人说这个寄生的二极管是有好处的,好处在于续流,所以现在一些厂家会专门去做这个二极管,我有些不明白怎么看都不是续流的作用啊。

网友:
    场效应管在有续流应用时续流二极管也会外接,自身体二极管扛不住,更何况一般反激中没那作用

网友:
    不是续流,续流应该接在电感的两端,用于关断时放电!

网友:
    续流什么的都扯到BUCK了  反激拓扑  开关就是开关,况且开关打开储能,关断时后级供电,不用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