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 DC 求指教!

楼主(2013-03-18):
1、Resistance Measurement是做什么用的,有何意义??
2、Generate resistance Network Model又是做什么用的,有何意义??
谢谢。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二………………

问题很高深!

网友A:
    Resistance measurement 可以用来计算点点, 一点对多点电阻, 多点对多点的电阻matrix。
Generate resistance Network Model可以计算提取出 点点, 一点对多点,多点对多点的电阻matrix 的spicenetli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istance measurement 可以用来计算点点, 一点对多点电阻, 多点对多点的电阻matrix。
Generate resist ...

但是为什么要提取这些电阻呢?有什么意义呢?谢谢

网友(2017-12-09):
    受益良多感激分享問題與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