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xpedition PCB打开出错信息。

楼主(2013-03-18):
    打开PCB错误:
    Error: Back annotation has been disabled. Cannot run Back Annotation. The logic database does not exist. Run Forward Annotation to create the logic database.
    Error: Problem encountered while opening one of the database files. See PCBLogFile.txt for details. Loading of the job has failed

网友(2013-11-03):
    只要能打开板子那个没有多大影响的,是说你的网表文件不存在,所以正标失败了!

网友(2020-03-16):
    Error: 反向标注已被禁用。 Cannot run Back Annotation. The logic database does not exist. Run Forward Annotation to create the logic database.
Error: 从通用数据库中加载原理图连接数据时遇到问题。请参见 PCBLogFile.txt 了解详细信息。加载数据库失败。
新建的PCB工程 打不开?

网友:
    mentor xpedition xPCB layout 新建的PCB工程 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