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做封装时要做Assembly_top吗?

楼主(2013-03-19):
如上图,一般你们做封装时会做Assembly_top吗?
还是只做以下两个就OK了?

网友(点评):
建议做上去!

网友:
    Assembly_top是实体大小
可用来给机构确认或是标示极性脚位用
我目前遇见的此层是必要的

楼主:
    Assembly_top这个出gerber时貌似用不上啊,还是只是设计时方便做一些标示?

网友A:
    看公司大小,如果是大公司,有流程,这层必须保留,如果是小公司,有无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公司大小,如果是大公司,有流程,这层必须保留,如果是小公司,有无均可

那按正规流程走,这层应该画什么东西?

网友:
    装配层    比如有些需要外接器件可以多画个place_bound_top
    貌似一样
    这一层 我从来不画

网友:
    我一般画原件实际外框

楼主:
    我认为必须画的两个.1,place-bound-top
                            2,silkscreen-top
这两个画了就OK了,有不同见解的吗?

网友:
    没有必要,但是画上去的话,可以用assembly层出装配文件给装配人员,毕竟有一些板子器件密度太高,用丝印层很难看清楚。

网友:
    有总比不没有好,等你需要用到这层的时侯,再修改就麻烦了。

所以尽量都加上,一般是器件形状,方向和其它一些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