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铺铜后打过孔的问题:

楼主(2013-03-19):
我将电源层分割后,开始打电源和地的过孔,用的是动态铺铜!
奇怪的是同一网络,比如地网络吧,打过孔时电源层的铜皮有的避让,有的不避让,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2015-07-03):
两个过孔与铺铜重叠的大小不同,左边的过孔与铜重叠的面积大,所以没有避让

楼主(2013-03-19):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dynamic fill 没有选smooth

选了的,不知道咋回事,呵呵~

网友A:
是不是dynamic fill 没有选smo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