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间距要做多少才合适?

楼主(2013-03-19):
请问,我的板上有一部份模拟电路,其他的都是数字电路,也分了两种地。

我灌铜时分别画了两个地灌铜,不知道模拟地和数字地灌铜之间的距离要多大?

我现在用了0.2mm可以吗?

网友:
    当然是越大越好。我一般至少20MIL以上的

楼主:
    刚电话骚扰了一下jimmy,官方回复如下:

1,通常可以采用12-20mil的间距,如果两个相邻的电源压差过大,如5V和1.8v,那就最好用20mil。

    2,压差大的电源最好不要安排在同一个电源平面。

    3,如果是BGA里面的电源,可以用12mil.

网友:
    你说的是数字地和模拟地,这个和板子上的dc电源还是不一样的,想3v3和1v2。这个有个8mil就差不多了。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话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