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2011优化设计怎么用啊

楼主(2013-03-19):
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goal设置完,点击仿真按钮,仿真结果却没有优化。
还有就是在优化时不是要设定频率范围嘛,但是在2011中RangeVar一直是灰色显示,这个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要先设置变量E:\var.JPG

网友:
截图没出来

网友(2013-10-14):
首先肯定的是你的目标控件按照你这样的设置就没有问题!即S21在[140MHz,160MHz]要大于-3dB,所以其他设置不需要管!

       优化变量我相信也设置了,如果没有设置,那设置要优化的变量!

       2011版本的优化有单独的按钮,不是点击仿真,而是如下图的按钮!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