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画好后,修改线条时铜皮阻挡,无法移动,怎样设置后就可以修改线条?

楼主(2013-03-19):
1金币
我画好了铜皮后。想修改线条,移动不了,如何设置后可以修改,改完后铜皮如何更新!!!
需要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update to smooth我试了您说的方法,不行。还有别的什么方法没。

shape ---》select shape ----> 右键

网友A:
    铜皮建议用动态铜在走线时bubble 选off 就可以动线了
    记得update to smooth
    另请注意线条有无F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皮建议用动态铜在走线时bubble 选off 就可以动线了
记得update to smooth
另请注意线条有无FIX

    1.update to smooth在哪我也没找见。
2.FIX这个属性如何能看出来。
我只找见了bubble。剩下两个没弄好。
初学者,不熟,多多理解。
    谢谢您,期待回复!!

网友:
    update to smooth ,可在 display-state 里面可见 。
    FIX这个属性 ,点击查询这条线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1.update to smooth在哪我也没找见。
2.FIX这个属性如何能看出来。
    我只找见了bubble。剩下两个没弄好 ...

    1. 选择铜皮,右键就有了
    2. element 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选择铜皮,右键就有了
    2. element 就可以看到了

    update to smooth我试了您说的方法,不行。还有别的什么方法没。

网友:
    你的铜皮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如果是静态改成动态,再改你的线完

网友:
    还有你看一下这里改为OFF

网友:
    实际不行的话,你就编辑铜皮边界吧,Edit Boundary